[华为手机维修]
HKC Q79平板液晶没背光 5H267代换

楼主(2014-10-10):
HKC Q79平板液晶没背光,拆开发现这个5H267,六脚IC短路了,因为没零件换,不知这是不是液晶电源驱动(升压),因找不到这种IC,请问有没有代换的型号?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10-23 15:38):
这机修复了,后来拆下5H267,依然短路,再次拆下边上的电容,发现是电容短路,换了就正常了,不是5H267集成块的问题!由于忙,忘记说了,再次多谢各位回复!

补充内容 (2014-10-23 15:39):
是电感H下面那个电容短路了!所以一个零件搞了好久!

网友A:
给您提供一个参考:6脚芯片  CA9ZA 系列估计可行,另外记得这个地方表面是贴着胶带的上面,这个是电源转换管,发热大 散热有不好,容易烧了,我修好后都把他们的亮度调低些或者芯片表面弄个散热硅胶片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您提供一个参考:6脚芯片  CA9ZA 系列估计可行,另外记得这个地方表面是贴着胶带的上面,这个是电源转换 ...

非常多谢热心的兄弟

网友:
这个如果有原理图就更好了,没原理图要根据线的走向来做好判断,才能下手,否则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这个需要资料呀

网友:
这机修复了,后来拆下5H267,依然短路,再次拆下边上的电容,发现是电容短路,换了就正常了,不是集成块的问题!

网友:
看工作条件,在坏板上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