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650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4-10-10):
DELL  m6500不定时死机,换过内存换过硬盘,故障依旧。下一步尝试刷BIOS?如果故障依旧是否就该考虑是主板问题?求大神指条明路。

网友A:
先换CPU再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CPU再刷BIOS吧。

一代I7  不知道有没有同型号的唉。可怜求子的。

网友B:
楼主一定要给结果啊,我遇到过一个现在想想心里都没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定要给结果啊,我遇到过一个现在想想心里都没底

修好给你说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给你说什么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D:
如果是我的思路的话,我认为我首先会在排除温度散热的因素后再去针对主板上的所有外设进行摘除,再去将主板上除主板本身以外的所有设备进行替换之后再去确定是否是主板问题。也就是说当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之后,我才考虑是否选择刷写bios呢。这仅仅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路希望会对阁下的故障有用哈

说白了我的原则不去盲目的查得先确定故障范围再对具体的设备进行排除和尝试,在这个案例里我的原则就是在确定主板问题后再去对主板进行查侧。
             排除如果真的是确认到了主板的问题:
本着由简到繁的原则
                              将CPU更换尝试
                              仔细查看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 若有明显虚焊进行补焊
                              对显卡进行加焊
                              对BIOS进行刷写
我的思路就这些了,对于这个故障我也有很浓厚的兴趣如果阁下解决了请将答案回复给我哈。
拜托了最后说一句我的标志性祝福语:助你豪孕。一露瞬疯

网友:
cpu换过没,先换U在刷BIOS吧。

网友E:
死机先看温度   显卡也不能放过

网友:
有条件 先排除cpu

网友:
温度高吗?

网友:
我首先想到的是温度和温控

网友:
显卡问题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的思路的话,我认为我首先会在排除温度散热的因素后再去针对主板上的所有外设进行摘除,再去将主板 ...

大神,拆开后进行清灰重新涂硅脂后,目前没有在不定时死机了.我怀疑是主板和小板之间连接处进灰导致了这个问题,.这个机子居然有4块小板用排插连接.明天继续测,每问题就让客户来取机了.毛爷爷就要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死机先看温度   显卡也不能放过

应该是灰尘引起的.

网友C:
应该是灰尘的原因,明天继续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灰尘的原因,明天继续测.

哟西 ,那么坑爹啊    我也得注意下  多谢楼主

网友:
外设换完了,还是一样,那只能是主板了,看一下有没有那个芯片特别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拆开后进行清灰重新涂硅脂后,目前没有在不定时死机了.我怀疑是主板和小板之间连接处进灰导致了这个 ...

过程并不重要关键是毛爷爷到了你的手手中哈(偷笑中 !!!!)

网友:
先排除温度 再换CPU

网友F:
1~RTCRST电压偏低
2~ 温控电路过温保护
3~CPU滤波电容不良
4~桥虚汗
5~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1~RTCRST电压偏低
2~ 温控电路过温保护
3~CPU滤波电容不良

大哥,清灰搞定。测试三天没问题,客户已拿走。

网友:
我不做大哥很多年

网友:
靠,清了灰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