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tft22w90ps显示器显示异常!大师们帮分析下

楼主(2014-10-10):
(图片)

网友:
写个程序呀,,

网友:
设置里看一下。

网友:
重写程序应该记好了

网友:
程序通病  难道是  楼上都说程序

网友:
咋感觉不像AOC呢,像是唯一或HKC的!调菜单恢复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换个RTD2545试试!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有的显示器可能是有个对比的设置 从OSC菜单里去掉对比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看见,先软后硬

网友:
同意8楼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刷程序嘛可能找不到,你考虑换一块通用板看看还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