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原装板,奇葩问题,大神请路过!!!!!!!

楼主(2014-10-11):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原装板,没cpu供电,修好后,测得cpu供电1.43v,感觉高了,用示波器抓波形正常,测vid有高低组合,VIDO  OV  , VID1 OV  , VID2  1.62V , VID3  1.62V,  VID4 0V , VID5  OV,

对照数据手册应该输出1.25v的电压,cpu确定是好的,就以为换上去的芯片不良,又换一个还是一样。最后观察,刚上电的时候cpu电压1.08v,当跑马过了内存就升到1.43v,cpu发热量很大。以为是bios的问题,去官网下了个最新bios后来就不跑马了。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居然也不跑马,后来就怀疑bios芯片坏,但是说bios芯片是坏的话那编程器应该认不到bios才对啊,认到了也刷不回去的吧,会有红色报错。所以来求助了。更或许cpu供电电压1.43v是正常的,那我刷回原来的bios怎么会不跑马了呢,真奇怪,纠结到现在。板子到现在还放哪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请高手大神给个合理的解释,大半夜了,没找到答案都睡不着觉了啊。

网友:
更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我遇到一个上奔4的 CPU供电电压1.4多  换了个E系列的就只有1.1多了

网友:
你可以放放电试试

网友:
CPU不同电压可能要不同吧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冠盟的主板,待保的,来时集显亮,独显不亮,测条件都正常,坐桥都不行,刷个程序,机器不亮了,再刷回原来的也不跑码,最后赔人家个二手主板,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的,上了个别CPU VID读出来的电压是不正常的,我还有碰到板子上去U之后都跳到2。多V呢,当时就傻了,以为烧掉U了,后面还没有烧,也不是因为VID读取出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个CPU试下,不同芯片组类型型号的CPU工作核心电压不一样。

网友:
放电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冠盟的主板,待保的,来时集显亮,独显不亮,测条件都正常,坐桥都不行,刷个程序,机器不亮了 ...

遇到这样的事还真麻烦。风险大啊

网友B:
恩,放电清下coms,有可能记忆出错,不行的话换个U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放电清下coms,有可能记忆出错,不行的话换个U试试

换个U电压就变低了

网友C:
l6713很容易坏的最好就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l6713很容易坏的最好就换掉

换过了。。一样的电压高

网友:
华硕的bios貌似有保护功能,刷了就会不跑码了哦。

网友D:
问题有点奇怪,期待大神路过,同时如楼主修复,还望也介绍一下,到底是哪儿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有点奇怪,期待大神路过,同时如楼主修复,还望也介绍一下,到底是哪儿的故障

此板刚刚修复,CPU供电1.43v是正常的,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不跑马,加焊了bios座下面的排阻,跑马ok了,也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822漏电了,换了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