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待机条件的疑问

楼主(2014-10-11):
1.VCCRTC这个信号是电池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断电下,来给主板供电时间才不会丢失吧.

这个VCCRTC如果不正常或是没有 会不会影响开机电路,会不会导致不上电的情况.

网友A:
VCCRTC如果没电,不会影响开机,但是如果对地阻值很低,甚至接地,那肯定是无法开机的。相当于清空C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RTC如果没电,不会影响开机,但是如果对地阻值很低,甚至接地,那肯定是无法开机的。相当于清空CMOS

说的对,CMOS电池没有电有时候是保存不了CMOS设置的。

网友:
AMD+NV  的RTC不参与开机,

网友B:
要看你的机器是intel还是AMD和是NV!只有intel才有待机VCCRTC这个条件!查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没了!VCCRTC这个是Intel给南桥一个实时时钟供电!当南桥有了实时时钟信号和供电!实时时钟晶振.起振保存COMS设置!

网友:
好像是有些板子没有电池不会通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机器是intel还是AMD和是NV!只有intel才有待机VCCRTC这个条件!查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没了!VCCRTC ...

VCCRTC这个信号一般也是南桥待机3.3VSB 提供工作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RTC这个信号一般也是南桥待机3.3VSB 提供工作电压的。

对啊!先是COMS供电..之后插上ATX电源后!5VSB转换3VSB给VCCRTC供电..通过肖特基二极管让CMOS电池停止供电

网友:
VCCRTC是南桥的待机条件之一。不同的芯片可能都有各自特殊的功用,做为维修者,我们首先应确认VCCRTC信号的正常与否!

网友:
部分主板VCCRTC,也就是主板电池没电的情况下,会导致不触发,但并不是所有主板都会,象品牌机的板,大部分取掉电池会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