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不认!!!

楼主(2014-10-11):
测试好的独立显卡,主板不认,认集显并且集显显示,什么原因!

网友:
请检查独立显卡插槽的时钟、复位及数据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如果工作条件正常,可以尝试着多换几个显卡试试   有的机器挑显卡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集显停用后,再插独显一试。

网友:
有可能是兼容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BIOS的设置。

网友:
可以多换几张显卡试试,有的板挑显卡,如果换显卡还是不行的话,有可能是北桥坏,导致集显可以亮,独显不亮

网友:
金手指脏了,打金手指阻值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有没有问题,换个DV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