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300没有无线,装个笔记本无线上去默认为不打开状态,键盘上也没热键,怎么办

楼主(2014-10-11):
lenovo b300没有无线,装个笔记本无线上去默认为不打开状态,键盘上也没热键,怎么办 ,高手们给个指点,这是因为什么 了

网友A:
无线网卡 20脚断开试下

网友:
。。。。。。。。。。。。。。。。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把20脚那个开启脚挑开,基本能一脚搞定,这个脚似乎是EC发出的,这故障基本是送钱的,

网友:
楼主报价多少钱

网友:
不好意思,高手们,20角是从那边数的     我的LENOVO B300一体机我装了一块,SONY笔记本的无线卡上去,显示是关闭状态,键盘上也没有开启键,电脑上也没有无线开关, 买你这个能用么,亲,   新手,谢谢大家指点,用什么断开,亲们,把板子接口断开,还是把无线模块上的20角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20脚那个开启脚挑开,基本能一脚搞定,这个脚似乎是EC发出的,这故障基本是送钱的,

亲,怎么数那个是20角,怎么识别,低手,,没搞过。求指点,是把主板上的针口焊掉就行是么,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 20脚断开试下

亲,怎么数20角

网友:
亲,你要买?

网友C:
最近有一台联想Y400的机子,换了无线网卡不认的,换新的网卡也不认,只认原装的,这样处理也可以?

网友:
亲,你知道 20是那个不,,   无线网卡,左边,8角  右边 18角,  从左到右数到20脚上,还是从右到左数到20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一台联想Y400的机子,换了无线网卡不认的,换新的网卡也不认,只认原装的,这样处理也可以?

我的认网卡,只是默认为关闭状态,键盘和电脑上我都找了,没有开启键呀,平时笔记本电脑都有开关的么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楼主如果解决了告诉下具体方法

网友:
看不明白 学习了

网友:
直接打联想的客服,他们的态度都还是很好的。可以告诉你非常准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
20脚用胶带贴上夜可以,割线也可以】

网友:
20脚怎么找啊?!

网友:
装个电源管理软件就可以了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同意19楼的说法,联想的本本可以用电源管理软件控制

网友:
Y400的联想,修的时候,不小心把别的机子上正常能用的无线网卡换到Y400上,然后怎么弄也不认无线了,就是右下角无线上一个红叉。 重装原厂系统,驱动都没用。最后订了一个同弄号(联想发过来的原厂)无线网卡就好了,据说是有ID码的,主板检测无线网卡ID不对,就不认的。 还没时间证实,但其实Y400那机子上原来的网卡,换错的另一块网卡也是好的。这怎么解释好呢

网友:
板上有白色小箭头的为第一角

网友:
试试吧 不知道你看懂否

网友:
其实解决这问题进BIOS里自己看眼就知道哪儿的问题了,,,联想好多本都是在BIOS里设置的,网卡没问题,驱动没问题,没叹号没问号,而且键盘没有开关键,就显示无线开关没开,那么,重启进BIOS里看看吧,比拆机器省事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