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前几天在淘宝的迅维里面(也不是知道是不是真的,旺旺叫:jxuans),买了些20寸的灯管,直径是3.0的,换上去后电流一直起不来,我用测试灯管的+可调电源试过正常点亮的灯管约为0.370-0.400之间,这个就在0.098左右,开始以为是灯管坏了,结果把所有的灯管全部试了一次,都是这样的,无意中发现只要手捏住灯管,电流就上升一点,灯管也亮了,但不像是完全点亮的样子,后来跟卖家反复沟通无果,在反复的试验中发现,只要把两根灯管(一根原来屏本身的一根买的这种灯管)一起接上高压条,电流就能上到0.69的样子,两根亮度也正常了。但这就让我很奇怪了,以前我测试灯管都是这样测试的,怎么这种灯管就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还真是个奇葩的问题

网友A:
说一下你测试灯管用的是什么测试仪?

网友:
没遇到过新灯管点不亮的。旧灯管遇到过,只有一头发出微弱的光。
楼主用一套通用板来点下新的灯管试试

网友:
楼主不妨2根灯管一起换上试试

网友:
以前碰到过。 手摸上去0。7,不摸是0.2。装进去正常。

网友:
换一家买些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你测试灯管用的是什么测试仪?

就就是一个高压条加一个测试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就是一个高压条加一个测试接头

有时候有些高压条不一定能点亮一些灯管,我自己也遇到过,当时也非常纠结

网友:
不行就再换个。。灯管也问题有啥好纠结的

点灯管的工具没问题。。焊接没问题  那就是灯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