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 进水机 开机后 无键盘 进系统嘀嘀嘀报警 进系统后q键连续弹出

楼主(2014-10-11):
现在怀疑是ec kb9012q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机器已经点亮了。。

网友:
联想的图纸 另外 kb9012 那个引脚是负责q键盘的

联想图纸

网友:
直接换一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开下键盘接口

网友:
查一下键盘接口电路呀,进水问题嘛接口电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已经解决  按键也好了  将ec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