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4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4-10-11):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B31R4一体机,故障为不定时黑屏,拆机,刚开机时正常,看电影几分钟就黑屏,黑屏时,屏接口没有供电,查前级没有开启电压,LED恒流板没有开启电压,屏接口几组数据线电压由正常1.5V左右升到3.3V.声音一直正常,该机有独立显卡,215-0767003.加焊显卡,NB,SB.故障不变,求思路
   在裸板试机几个小时也没问题,一看电影就黑屏

补充内容 (2014-10-11 23:23):
换显卡,新买的360,一次搞定。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转换电路或者显卡的供电线路,我遇到过当机子进入休眠后唤醒屏不显示的机器和显卡有一定的联系

网友:
换个屏供电芯片试试,是不是不稳定了。

网友:
好了   这个问题不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