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690V主板上5200+CPU开机温度报70多度,一直往上升直到关机,求解

楼主(2014-10-11):
如题,用手使劲按压风扇温度会降下来,但一松立刻升高,换风扇也无果。自动关机后用手摸U温度不像那么高,把U换到其它主板上一切正常。

网友:
看看是否缺供电

网友:
是不是没涂硅脂啊

网友:
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查一下吧!

网友:
估摸着有虚焊的地方,你仔细观察下主板CPU那一块有无虚焊  个人认为

网友:
加焊cpu座子试试哦

网友:
加个散热垫试试

网友:
换个cpu是是

网友:
换个CPU试试去啊

网友:
CPU座子上面的白色盖子换掉,改良的盖子上面有凸起的点

网友:
如果手头有U的话,就换一个试试,如查再不行的话,就得排查温控电路了

网友:
加铜片试过吗

网友:
座子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薄了 用重量150克的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板子,还是捷波的A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