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联想G475开机电流0.7A不动

楼主(2014-10-11):
刷了BIOS,换了IO,接外显不显,不跑码,求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很多大神都想帮你,可这怎么帮好呢?看上去不太明白,有点无能为力哦,时间有限不能从头帮你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大神都想帮你,可这怎么帮好呢?看上去不太明白,有点无能为力哦,时间有限不能从头帮你查电路

额额,哪里看不明白哇?

网友B:
可以尝试着去吹下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着去吹下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桥和CPU都加焊过了

网友:
0,7 应该没过内存    看看 供电正常不   估计要修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和CPU都加焊过了

那没辙,只能求大神指点下啦

网友:
供电全部正常的,3.3-5V都有

网友:
什么哇  看看跑内存没有 不行 试下CPU

网友:
你看下CPU,集显供电有吗,没有修CPU供电部份

网友:
桥坏掉啦,要换

网友:
焊下桥就能好的

网友:
amd
的还是intel的  amd的换电池

网友:
焊一下北桥 试试

网友:
看有没有cpu复位,这个主板比较难修

网友:
看看集显电压出来吗

网友:
这款是APU问题比较多  还有南桥的电池电压偏低

网友:
的确。这样不好回答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