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死机后,不开机了

楼主(2014-10-11):
一台ACER4738G的机子,I5 480M ATI独显  ,客户讲是在死机后,就不开机了。拆机发现以前修过南桥供电 BIOS 等部分。上电 电流到1.08左右就不动了,测量电压都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掉电,再开机,电流到0.051就掉电了,待机的时候0.005.反复都是0.051就掉电。检查各路信号,EC有发出S5信号 PQ57 和PQ15在按下开关的时间是有输出的,但马上就掉电了。Q58 Q56没有反应。送去南桥的RSMRST#这个EC也发出了,是不是这样可以说明是南桥坏了。

4738G的图纸

网友:
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啊,在线等回复

网友:
集成显卡有电压吗?没有的话先查这个

网友:
只有换下 桥 试下了 啊

网友:
怎么修好记得跟我说下 我堆这种问题也想弄明白

网友:
目前的故障已经停在按了开关电流到0.051就掉电了,MAINON信号也没有送出了,这个信号没有出应该是南桥没有反回SUSC#和SUSB#这两个信号,但南桥的工作条件上晶振上两只脚的电压分别为0.2和0.6,应该是已经起振工作的了。其它的信号电压还没有找出来。各位高手下一步要查哪里了啦?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正常没啊,PWRBTSW发出给南桥没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4-11-14):
刷了也也不行,求解决方案

网友:
量一下CMOS电池有电吗。ACER碰到过CMOS电池没电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