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遇到2台仁宝机器的故障,求解脱

楼主(2014-10-11):
一台联想K23,一台联想Z460,都是在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会切换成电池模式。。ACIN也是正常的,到底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表征现象是切换成了电池模式,那实际上谁在放电呢?查一下原因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征现象是切换成了电池模式,那实际上谁在放电呢?查一下原因不就知道了。

实际也是电池在放电,电流表的电流变成了0.003A,所以肯定是电池在放电了。而且因为是有0.003A的,所以电源接口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专门的电池切换电路不就是管这个的。

网友:
如果查不出,那就把切换电路的元件都换了吧

网友:
查一下在适配器存在的情况下电池为什么擅自开始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