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双BIOS主板进PE挡LOGO修复

楼主(2014-10-11):
小白一个,请大师们指教。朋友寄来一块技嘉的主板,故障为系统蓝屏,进PE也挡logo,换了其它的大白菜,电脑店都不行。量电压及信号都正常,跑码到26。

百思不得其姐,于是在网上找了下相关的论坛,有刷BIOS的提议。于是初步怀疑BIOS资料有问题,在网上没有找到。想到既然是双BIOS,就地取材就行了,直接互换。(焊得不好,也没洗板水处理,呵)

把设备架起来,开机!呵,终于顺利进到PE了,现在只是没硬盘,不然试下装系统能否稳定运行呢。

网友:
技嘉bios出问题的好多  !

网友:
这个双BIOS型号一样?可以互换?

网友A:
这个BIOS是能互换的吗,以前都没有换过呢,都是整新的上去

网友B:
如果是BIOS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短接主BIOS的引脚进行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BIOS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短接主BIOS的引脚进行修复

哥们能告诉我怎么短接修复BIOS吗?谢谢!

网友:
BIOS问题的呵呵。

网友:
技嘉bios出问题的好多。我遇到是互换都不行,要重新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告诉我怎么短接修复BIOS吗?谢谢!

在论坛有兄弟提供过 好像是1和8脚用镊子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有兄弟提供过 好像是1和8脚用镊子短接

两个bios芯片,哪个都行吗?

网友:
我修过的不是BIOS的问题,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是联想品牌机的,进PE黑屏,到现在都没有去搞

网友:
不错啊,技术啊,学习了,我以前都不知道双BIOS怎么用

网友:
把备用BIOS芯片的换到主要的上

网友E:
这样把他们互换了,那个坏的还不是一样的是坏的,竟然是双BIOS芯片,那么其中一个坏了,他们是不是就失去平衡了呢?这是我不理解的,请解答......

网友:
技嘉易坏bios,华硕易坏822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把他们互换了,那个坏的还不是一样的是坏的,竟然是双BIOS芯片,那么其中一个坏了,他们是不是就失去 ...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BIOS资料丢失,双BIOS就是两个BIOS储存的资料是一样的,当主BIOS的资料丢失之后,把另一个换上之后,可以直接调用的,从BIOS只是储存资料的作用

网友:
技嘉是爱坏BIOS.

网友:
这个很少遇到

网友F:
BIOS程序怎么老是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到了。手里有一块试试

试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程序怎么老是坏呢

就像系统软件一样,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技嘉还是挺好的,还有备份BIOS

确实不错,比较其它单BIOS的板子,有一个备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是能互换的吗,以前都没有换过呢,都是整新的上去

可以的,直接把副BIOS跟主BIOS对调就好了,不过最好是把副的备份到主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的,一个主BIOS 一个副BIOS   里面资料都是一样的,如果少了一个BIOS    开机会掉电

我就有试过几片主板945的只装了一个上去,没有掉电的情况,看来以后如果装一个掉电就要留意下  哈哈

网友:
常见问题,g31修两片945一片,对调的

网友(2014-11-16):
有没有详细的1脚和8脚怎么短接的啊?

网友:
技嘉的 我都是  把 M  B   互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