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家帮帮忙看个3级管

楼主(2014-10-11):
驱动板上的
WSA4K 2输入脚12V 输出脚接一个220uf 16V 电容 电容正极接屏线的VCC
现在VCC测电压没有 WSA4K输出脚没电压
怎么搞?大家分析下 是不是WSA4K坏了

故障现象 插电指示灯蓝色一直闪 黑屏

补充内容 (2014-10-12 09:31):
24寸屏

网友:
WSA4K 2输入脚12V 有一个脚电压是电源板供电直接过来的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三极管的工作条件和怎么测量好坏你难到不会?????

网友A:
你可以将驱动板照张照片,标出故障位置,让大家看看,这样大家能更好的帮你解答问题

网友:
查这个管子的控制脚有没有高电压。

网友:
查控制级相连电路

网友:
弄得不好是三端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将驱动板照张照片,标出故障位置,让大家看看,这样大家能更好的帮你解答问题

上面的脚接左边的电容到屏线VCC

24寸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 PNP 的三极管  看下 控制级  如果有  。后级不短路。这个管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