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能否帮忙发一下三星940NPLUS显示器图纸

楼主(2014-10-11):
一台三星940NPLUS显示器黑屏了,能否麻烦帮忙发一下图纸资料?谢谢您!

网友:
故障能说详细点吗?电源开关灯还正常吗?12V5V都有吗?

网友:
要是正常,把按键板拔掉试试能亮吗!或者找个MCU程序用编程器刷上试试!
图纸应该不好找吧!

网友:
能造成黑屏的原因很多,你不妨先说说故障现象,看看,大家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图纸里也没有电源及高压部分的图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忙,通过线路板标识有+5V和+14.5V,空载情况下,接通电源,实际测量电压为+5.12V和+15.17V,初步判断电源应该是正常的,先按大家指教的再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
显示器简单 都直接跑线了谁还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