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 AMD 进水机

楼主(2014-10-11):
品牌:HP笔记本
型号:4416S AMD
故障:进水
接到此机后 先通电试了下,电流可以上到2.0A 但不亮机,拆机发现进水地方不多,腐蚀也不严重,就先清理了一下,清理过后直接来个触发掉电,0.03A 电源的接口闪黄灯,在掉电的瞬间测了各电感,发现只e 内存1.8V 和显卡的VDD-CORE 有电压其他电感都没有,看来是缺少供电才会掉电,先按长规测一下电感的对地,没有发现短路,接下来先找到北桥供电芯片, U20  51124测16脚5VIN 正常
在测8和23脚EN 只有0.4V不正常,51124 有由PWR_GOOD_3 做为开启信号,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很多 最后找到了出发点 U1012 测5脚 3.3V正常 1和3脚都是0.几不正常  输出脚+V3S  上拉,测+V3S为0V ,追查些电压,大家都知道+V3S是由+V3A转换来的,找到 Q1041 量1 2 5 6脚3.3V正常,量3脚GATE_5S只有0.3V不对 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进行追查找到Q59 这是一个三级管,测B和E级在不触发时都为19V触发后B级变为18.6V 这个电压说明了Q60的条件正常并工作正常,在测Q59的C级触发后也有19V 说明三级管是正常的,C级这个路上只有一个100K的电阻R402 测2端没电压,测1端有19V ,量阻值为1 取下量还是1 说明电阻已开路损坏。找到一个100K电阻装上 上电流上到1.2A,断电上CPU 内存接屏上电 只看电流一路绿灯到亮机,进系统测试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表述详细,给分。这机子我碰到的都是北桥。

网友:
思路清楚,下次多上点有技术含量的贴

网友:
没遇到进水的 都是干桥的 蛋疼

网友:
进水的机器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