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无cpu供电修复

楼主(2014-10-11):
小白一个,请大师们指教
朋友寄来一块华硕的P5B主板,不通电。放了很长时间,灰尘超多啊。

也许是有板修太激动了,只量了一些常见的阻值,没有量一下CPU供量的上下场效应管D极是否正常。结果一通电,三个电容叭叭响,直接烧爆了。再一量,我了个去,上管D极与下管D极对短了,阻值为0.
问题来了,如何快速判断是哪个MOS管短路了?请同学们一起探讨一下。
最后我是用一个方法很快判断出来了的。换掉这个,马上不短,通电电压正常。

架起设备,跑码卡一路到26,再上U盘,顺利进PE,跑码卡双A。

延伸思考:如果是vcore短路,又如何能快速判断,而不至于去拆一堆零件,提升维修效率呢?

网友A:
判断CPU供电场管短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阻值了,坏的那个场管的控制极阻值会明显不一样

网友B:
打每组管的   G极的值   不一样就是坏这个

网友:
肉眼观看 加 万用表

网友C:
一个表笔接4PIN的12V,一个接场馆G级,通了就是这个坏

网友D:
楼主你这是电容鼓了还是12v短路 没看明白啊

网友E:
可以测量每组上下管G级的对地阻值情况,一般正常应该是一致的,异常的话,上下管GS和GD两极阻值就会对地短路相通。

网友:
一般场管的G极也会击穿,很好分别

网友:
都是好经验啊

网友F:
上次一个供电短路的,拆了一堆场管最后才找到了

网友:
这些方法都不错,都有道理哦

网友:
场管的三个极都为0时即为已坏!这是最常见的,但也有个别的。

网友G:
最常见的就是烧机大法,一烧一个准!!!   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
很好的的经验之谈,

网友H:
老师的话,都是说打阻值 了

网友:
测量12v和地的阻值就行了。秒找

网友:
烧鸡大法 哪个烫 说明哪个坏了 避免拆装麻烦!

网友I:
楼主的这个延伸思考挺好的,如果能再给总结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每组管的   G极的值   不一样就是坏这个

确实是这样,这个mos管的阻值确实和其它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CPU供电场管短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阻值了,坏的那个场管的控制极阻值会明显不一样

嗯,确实是用这个方法,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表笔接4PIN的12V,一个接场馆G级,通了就是这个坏

下次可以试试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电容鼓了还是12v短路 没看明白啊

亲,12V没短,上管D极和下管D极对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测量每组上下管G级的对地阻值情况,一般正常应该是一致的,异常的话,上下管GS和GD两极阻值就会对地短 ...

嗯,确实是用这个方法,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一个供电短路的,拆了一堆场管最后才找到了

所以,我们要掌握好的技巧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常见的就是烧机大法,一烧一个准!!!   不信你可以试试

担心把故障扩大啊,不敢随便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师的话,都是说打阻值 了

嗯,确实是用这个方法,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这个延伸思考挺好的,如果能再给总结一下就更完美了

希望其它同学能总结一下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亲,12V没短,上管D极和下管D极对短。

哦 我还以为12v短路了

网友:
不建议只换一个MOSFT,最好把主芯片一起换掉,可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这个一般DS击穿   GS一定挂。。直接量GS就行了。。。。

网友:
这样不准确的,如果上管坏的话,会造成所有的上场管与12V全部导通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多相供电,其中任何一个MOS管DS击穿,再测量其他MOS管,DS都是相通的,所以要判断是哪个管问题,只要一一测MOS管GS通断即可,通立马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表笔接4PIN的12V,一个接场馆G级,通了就是这个坏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有些特殊的场馆不一样 要记得先要给芯片放电

网友(2014-11-20):
还是测MOS管来判断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