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很多人没修好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a1278 这个机器大家肯定是很熟了就是触发掉电 不停的自动触发掉电 开始以为是充电芯片不良 带不起负载 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后级也没有短路 充电芯片的开启 供电

在机器掉电的时候也,没有掉 修了一上午没思路  开始查外围电路

查到Q7080没导通这个控制级来自芯片  这个没导通 就是说 充电芯片上管虽然有电压但是不能经过大电流所以掉电 但是芯片换过了  没思路了而且isl6259 苹果充电芯片pdf找不到 是保密的不知道工作原理 肯定不是这里问题 继续查外围电路 查到反馈

R7051 R7052发现7052无穷大 一看旁边有个晶体小芯片上面有胶把这个小电阻盖着一点 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变质了  取下来直接焊坨锡上去 裸板上电 不掉了 装机亮机 到此修复

网友A:
手上有个A1278差不多的问题,我先看下

网友B:
是的,我也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A1278差不多的问题,我先看下

应该差不多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修过好几个了

又是一个通病  有皮吃了

网友C:
又是一个通病  有皮吃了

网友D:
真厉害,,,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搞

网友E:
不好修啊,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通病  有皮吃了

哈哈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厉害,,,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搞

搞多了 手就熟了

网友F:
我也修过这个板。。。感觉苹果的做工还是没得说。。

网友G:
裸板一米多高掉地上,捡起来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修过这个板。。。感觉苹果的做工还是没得说。。

很多芯片太小了  考验焊接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修啊,我也遇到过

我看论坛好多人没修好  所以发一个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裸板一米多高掉地上,捡起来正常用。

你运气真好呀

网友H:
这个感觉反馈电路这边的比较多啊,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这个真的是通病哦,下回有得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感觉反馈电路这边的比较多啊,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呢。

应该是通病了 我修了几台都是这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