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进水的B470E 关机不掉电维修

楼主(2014-10-11):
刚修到个联想B470E 独显的进水机子  一般来说这机子进水的地方都在左右键的那一片  我的这个也是 原始故障开机触发到0.06   一看就知道肯定什么都没出来 发现有进水的地方不多  清理了后就烂了个小电阻 (我有这料板) 换上 我开机 还是0.06 我擦   用放大镜看了看   有个小焊点么锡了用小刀刮刮看好像补不上了 我量了下我的料板哎通的 来吧飞线连起来 开机哈哈亮机   以为亮了就好了  关机不掉电  屏是黑的 开机键亮灯亮风扇还在转我擦了的 这事第一次见 上基地看了看也有个哥们和我 一模一样 他最后搞好的是BIOS里面按F9恢复了下就好了  就能关了  可是我的怎么就不能关了那  那  那   你说马上到手的钱就这样着急我艹    没办法又找了几个帖子看了下也没啥结果最后看到一个大哥回复别人的帖子上说了 你这现象不是BIOS 就是EC    我先刷了BIOS 不行完了我这钱拿部到了    这EC没有咋办  先焊下看看  焊完我擦 51123发烫 我以为坏了 就换了一个可是还烫  怎么会这样了   是不是连了  看了看没连啊 用放大镜看了一圈看见特别小的一个焊锡渣在中间就把它吹掉插电 开机亮  关机好   其实就是CE虚汗了焊完是好了可是没有清理焊油什么的大意了 才会发烫的  希望有修到的朋友可以看看   (谁也别喷 小学文化)

网友:
做维修要细心啊!焊接也是一样?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焊油引起发烫的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呵呵 小心点呀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焊油引起发烫的

不是一个小锡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焊油引起发烫的

是小焊渣  我上面说了

网友:
锡膏里面应该是夹杂什么东西了

网友:
一般焊好了都还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这运气也够坏的啦,不过能修好就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运气也够坏的啦,不过能修好就是不错

;P;P;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