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黑潮BA-150几个故障维修

楼主(2014-10-11):
斯巴达克主板,板号:黑潮BA-150
故障:无复位,不走码

初步检查为无北桥供电
北桥供电芯片为F72815,一般上下管不短的情况下,我直接换芯片,懒得测其它

没有该型号,改个了RT9214
改好后才出0.8V,不正常,于是改回原芯片,测条件,发现3脚VREF没电压。
查其来源,经一番跑线路,得出下图

受控于IO第47脚

测47ping,无电压,打阻值正常,测47脚的上拉电阻,正常,另一端有3.3V

断定IO挂了,换了个F71863

换好后,桥供电OK
开机仍不走码,拆掉VCORE上下管的散热片,才发现没有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为RT8855

测量48脚,发现无电压,又经过一番跑线,得出图出下

测量发现Q16 基极有3.3V电压,集电极仍有5V,证明管子挂了
换一个上去,CPU供电正常输出
走码亮机

此板修复。

网友:
学习了

guofenren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跑线功夫不错,VLDT EN这个信号应该是主板触发后IO 47脚 高电平状态开启桥供电电压产生的,Q16 基极有3.3V电压正常情况下,C级5V电压是被本身E级接地拉低的,这样最后才会产生CPU供电主板出现正常跑码现象。

网友A:
时序这不都乱了吗
  现有桥  ?  再有cpu?  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这不都乱了吗
  现有桥  ?  再有cpu?  不懂了

反正我是这么修的,你慢慢研究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这不都乱了吗
  现有桥  ?  再有cpu?  不懂了

英伟达主板上电时序是先有桥供电,然后出CPU的,楼主这样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
看着那两次"经过一番跑线,得出图出下",就该得五分

网友:
楼主好功夫,这个板故障还真多,综合性故障,想必板子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了,看来对主板的研究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B:
技术不错,教一下,一般是跑线路的,我跑线路头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教一下,一般是跑线路的,我跑线路头早大

跑线路分清信号和供电线路区别就找到方法了。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啊,,跑线技术很好,问下,咋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教一下,一般是跑线路的,我跑线路头早大

可是有些线跟本不知道往那走的

网友:
没有图纸也能搞掂,证明功夫实力确实不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跑线技术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啊,,跑线技术很好,问下,咋跑的???

你要懂得那个信号大概去到哪部分,然后在那附近找就行了,一般开启信号直接找三极管C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有些线跟本不知道往那走的

捅洞洞跑出来的。

网友:
很浪费时间 没有电路图 与点位图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懂得那个信号大概去到哪部分,然后在那附近找就行了,一般开启信号直接找三极管C极。

恩,开启信号一般是连接开关三极管控制的多,这里主板信号层相连线路是不是一般比较难以直接观察呢?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学习了    我们这些屌丝什么时候达到你这个技术哦

网友E:
跑线经常跑到后面就跑到其他线上去了 楼主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
思路很好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线经常跑到后面就跑到其他线上去了 楼主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一表笔定住,另一表笔在对面相应位置捅上,用眼瞄一下横和竖坐标,基本正确。如果你不嫌麻烦,拿把镊子往两面一插,对面的洞在哪就知道了

网友:
跑线路是硬功,其它都是基本功!

网友:
这个不是英伟达的芯片组啊,是AMD的芯片组吧,按照AMD的时序 内存供电-VDDA-CPU供电-桥,总线供电
NV的时序 内存供电-VDDA-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我没说错吧!

网友:
厉害啊!跑线需要耐心,精神可嘉!

网友:
不错熟悉各信号走向修起来就容易了

网友F:
楼主的画图软件在哪弄的,能不能上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这不都乱了吗
  现有桥  ?  再有cpu?  不懂了

听饼哥说过AMD的时序不像INTEL那样严格,AMD大部分主板时序都是内存供电1.5V→→→VDDDA2.5→→→VCORE→→→桥,也有些厂家不按照这个时序的

网友:
纯是芯片级维修!楼主高手!都不是一个地方坏了,还能搞定,厉害!以前我遇到过换8855就好的!没楼主这个难修捡到便宜了!

网友:
我就三极管和场管工作硬分不清,唉。还得多看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画图软件在哪弄的,能不能上传一个

自行百度“画图助手”

网友:
楼主这样把图这样标示很清楚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维修了好久 现在终于找到了

网友:
听到要跑路线就怕啊,楼主真给力

网友:
换了北桥用不了多久啊

网友:
很实用的一贴,写的简洁易懂,有图有真相!感谢楼主!

网友:
真心对跑线无从下手,跑线功底太差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么难搞还修。

网友:
针脚定义能力很好,有些针脚定义不好找

网友:
感觉没有图纸跑线很难,还有我这里也有一块主板电源管理EN角没有电压的,明天按你的思路看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电路图过关

网友:
高手啊。实践理论的水平正好

网友:
论坛还是强大,什么多有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技术很好。台式的我没修过。不知道先从哪里查

网友:
高手啊 要思路清晰才可以做到

网友:
电路好,就可以随便改电路,真好。呵呵

网友G:
请问下EN开启电压是多少。还有这个8855是不是先有12V还是怎么的。5V 3 V
  我以前修过同样的析板子。不过是没有12V的很好修。

网友:
我的弱点就是跑线路

网友H:
看错了,还以为150几个故障的超级神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EN开启电压是多少。还有这个8855是不是先有12V还是怎么的。5V 3 V
  我以前修过同样的析板子。不过 ...

咳。。哥们,你梦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错了,还以为150几个故障的超级神板。

150个故障。。。。
求你把我枪毙了吧

网友:
CPU供电再到桥供电啊

网友:
太有耐心了 佩服

网友:
虽然,偶是看不太懂,学习中了,呵呵。。

网友I:
vref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主板还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俺们菜鸟伤不起

网友:
跑线技术没得说啊,厉害,我也能这样就好啦。

网友:
跑线功夫不错

网友J:
怎么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思路这么清晰

我也有思路不清晰的时候

网友K:
引用 网友I:
vref是什么意思??

VREF在这里相当于芯片工作开启信号。

网友:
综合故障的板是挺难修的,楼主功夫过硬呀,不过这个品牌的板子这边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
跑电路的功夫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K:
VREF在这里相当于芯片工作开启信号。

知道了,,谢谢lz。。。。。。。。。。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顶一个

网友:
是啊 这个板子IO 容易坏啊  F71863FG的

网友:
一般主板拿来就只一个故障很少出现2故障 像 这样情况是收 顾客2个故障的钱还是一个故障的钱 维修这行在这很蛋疼的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