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出独显供电

楼主(2014-10-11):
型号:N4110
板号:DAV02AMB8F1  REV:F
问题:开机电流跑到0.4A  只有独显和集显电感没有电压
      查到PU2 15脚EN 0V
如图: DGPU_VREN是南桥发出来的  GXF_ON是U11发出来的

U11 5脚3.3V   1脚PX_MODE  开机后有3.3V   2脚+3V_GFX   0V

测PQ14 1脚3.3V  3脚 0V   ,PQ13B  2脚DGPU_PWR_EN  0V  6脚 5V

DGPU_PWR_EN也是南桥发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后把南桥做BGA还是没有出DGPU_PWR_EN

后面我把U11  5脚3.3V连线到PQ13B  2脚DGPU_PWR_EN ,独显供电有了,但集显没有电压,看来自己给他供电还是不行,还是只有南桥自己产生的DGPU_PWR_EN才行,看来只有给客户报个价才看换南桥能好不了,还是第一会修到这种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0-12 17:03):
哎,刚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伤心了! BIOS也刷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4-10-19 10:31):
说实话,发了一个新板子还是一样的问题,刚好有一个67南桥的机子在我这里修,换了CPU就OK,CPU坏了,还换南桥和CPU伤心死我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A:
值得新手学习维修是个好例子

网友B:
南桥啊换桥是一种麻烦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蛮好的

网友:
挺详细的

网友:
看来南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C:
你自己拉电压过去 强行开启独显供电 是不是就不按它的时序走了  我刚开始以为去掉PR114 不让它拉高PQ13A 5脚能行呢 看了你说的应该是不行 也许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D:
这个是桥坏了   我也修过一台

网友:
内存过了吗

网友E:
楼主修好没有,修好了与大家分想,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没有,修好了与大家分想,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还在等客户回话,回了话就可以换南桥看

网友F:
要是我直接换桥试试,楼主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希望发出修好的方法与图

网友G:
换了南桥问题一样,会是什么问题呢? BIOS也刷了,为什么南桥不发出信号?

网友:
换CPU电源管理芯片看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SYS_PWROK 是出来 了的

这个时序 不错么  要是SYS_PWROK出来的话  看看桥的 条件 不行 只能在换个桥了  试试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是很好修。上次修到过不通电的。最好什么条件都插完了。都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时序 不错么  要是SYS_PWROK出来的话  看看桥的 条件 不行 只能在换个桥了  试试了

桥还要什么条件,可以发出来么,我都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新手学习维修是个好例子

还没修好呢 ,不过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啊换桥是一种麻烦

这个关于BGA的功夫了,熟练就会快的

网友:
可换了还 没有好,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拉电压过去 强行开启独显供电 是不是就不按它的时序走了  我刚开始以为去掉PR114 不让它拉高PQ13A 5 ...

有时候改开启电压可以亮,但不按时序来的话有些不是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桥坏了   我也修过一台

可换了也不好吧,可能是你那台运气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直接换桥试试,楼主有耐心

客户不给钱修的话,没耐心也要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了南桥问题一样,会是什么问题呢? BIOS也刷了,为什么南桥不发出信号?

可能是某个信号没有收到,所以南桥不发出吧

网友:
楼主查一下其他供电的PG,看是不是都发现而已送到目的地了

网友:
说实话,发了一个新板子还是一样的问题,刚好有一个67南桥的机子在我这里修,换了CPU就OK,CPU坏了,还换南桥和CPU伤心死我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顶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一个桥吧,或许那个桥是坏的,要不然重做也是一样

网友:
是换南桥解决的吗?思路很好啊。笔记本一期的可以学习

网友:
桥没有做好吧,或者掉点了

网友:
我手上刚好也有这款机都是没有CPU 集显 独显电压,开机电流到0.16左右上不去,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呀,之前刷BIOS好了,测试后有还原了,真是很郁闷啊。

网友:
问题较大,修好就是水平!

网友I:
到底怎么修好的,是换CPU好的??

网友J:
有示波器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到底怎么修好的,是换CPU好的??

是的,CPU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示波器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技术有待提高。

我也想要示波器,问题是老板不买啊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 不出独显供电·  但开机等5分钟  就出来了·  第一次开机得等5分钟· 主板U11 上家维修过一次· 客户说用了2个月·哎 ·看了你的帖子我茅盾了·  真要换CPU么·

网友(2014-11-16):
呵呵,不错,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修到一台U25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