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手提进不了系统黑屏

楼主(2014-10-11):
请教hp手提之前有键盘进水,未拆机,吹干后通过反复开机点亮数次后进入系统,使用中突然黑屏,之后再也无法开机,请教是不是主板坏了,如何维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外设外设有问题

网友:
主板估计断线了

网友:
外设外设是什么??

网友:
主板的短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外设是指电源线么?这个没问题

网友:
主板断线怎么修呀?请教

网友:
肯定是主板坏了,最大可能是不知道烧了多少芯片了,送修吧

网友:
主板明细已经出问题了,一看就知道是个用户,肯定不是同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