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1T开机白屏,外接无显

楼主(2014-10-11):
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显卡换过,求助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换个屏线或屏试试,有些机器外接不显是正常的,进系统要切换

网友:
初始开机使用的是集成显卡  有可能是CPU问题哦

网友:
量下屏线接口处 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只能查外围显示电路了吧

网友:
打一下接口的LVDS阻值

网友:
你说的这些 情况  不能帮你判断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