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4b350故障 求高手指点请看图 还有的修吗?

楼主(2014-10-11):
VCOM 5.35V
VGH  20.4V   VGH1 23.8V
VGL  3.28V
AVDD  12.85V  DVDD 3.28V

网友A:
电压都不正常,先把电压都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不正常,先把电压都搞正常

哪里不正常?vgl写错-8V

网友B:
目测是M236MWF2的屏? ??如果是.那么请放弃吧.......

网友:
缺少电压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M236MWF2的屏? ??如果是.那么请放弃吧.......

恭喜你答对了 没有得救吗?

网友:
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查各项供电

网友:
先看供电在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D:
VGH电压稍低了点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答对了 没有得救吗?

这种修不了的.玻璃面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H电压稍低了点儿!

vgh电压是由一个aat1176芯片3脚发出 发出就是20.4V 你有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换个  驱动板试试  看看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估计没得救了!

网友:
修也是耽误时间。  屏故障一般都不休!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修不了的.玻璃面板的问题

不会是真的吧?我不想放弃啊

网友:
先查电压对不对!~

网友:
VGL电压有点低

网友:
直接换面板吧楼主

网友(2014-11-12):
今天同行给我抱一台跟这一样的故障,初步判断是屏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E:
得先找个好的驱动程序刷一下先,有这程序文件的上一个,谢谢
我也没有,你修好了吗?告诉我怎么修好的 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先找个好的驱动程序刷一下先,有这程序文件的上一个,谢谢
我也没有,你修好了吗?告诉我怎么修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