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主板CPU假负载测量工作时钟电压为0.7V怎么修

楼主(2014-10-11):
一块技嘉P31主板开不了机。差诊断卡显示FF。上假负载其他都正常,就是BCLK测得是0.7V偏大。该怎么修?

网友:
两脚都是0.7V左右?曾经修到过快富士康的G31,其余都正常,就是CPU两脚时钟,一个0.42V左右,一个1.67V。吧1.67V左右的脚在时钟芯片上挑开,降到0.13V左右,上CPU也能正常跑吗。为求稳定,还是换了个好的时钟芯片。

网友:
一个脚是0V,一个脚是0.7V,正常的主板我测得都是0.4左右。以前这块板子有时好有时坏,现在又坏了。

网友:
“一块技嘉P31主板开不了机。差诊断卡显示FF”楼主讲述有误吧?应是开机不显或不跑码吧?确认CPU正常的情况下,换时钟芯片吧。

网友:
装假负载测的时钟 不一定正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