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B460主板

楼主(2014-10-11):
朋友的机器,换淘宝上的主板太贵,划不来,有同行有拆机维修过的主板,或是拆机成色不太好的主板,就是要便宜,400以下可以接受,有想出的联系我

网友A:
主板上烧洞的修好要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烧洞的修好要不要?

洞在那个位置~~明显不?最好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洞在那个位置~~明显不?最好给个图片看看

我也有一块,待机芯片供电脚烧了,用线飞起来了,PCB板没洞,其它地方无修,现在用起来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待机芯片供电脚烧了,用线飞起来了,PCB板没洞,其它地方无修,现在用起来一切正常

可以,没问题,加我QQ414133711

网友:
继续求~~400包运的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