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二手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4-10-11):
收购二手笔记本,成色9成新以上的,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A:
联想F41独显   8~9新    500元!

网友B:
留个QQ联系呗 一台中柏13.3上网本  一台华硕I5 X42J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B:
留个QQ联系呗 一台中柏13.3上网本  一台华硕I5 X42J

871604863  迅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F41独显   8~9新    500元!

上个图片啊?

网友:
已经卖了 谢谢

网友:
A8L ASUS 2G内存 120G硬盘 T5750  500元 成色一般 集成显卡 无显卡门隐患

网友:
IBM T43 1.85 1G 160G 好几台,有须要请联系 QQ285794668

网友:
Y450  完整套 无修 1000   成色95新

网友:
Dell 1440  9新以上 850  到付 ,可以上I3

网友:
DELL 14寸  N4050   I3   4G   500G  自己加了内存所以变成4G ,其他的没动,没有修过,一切完好 独显的,具体配置你搜索一下就行了 因为是2代的CPU   I3 -2450M的,原装的适配器,原装的电池(电池还可以用两个多小时)所以价格方面会贵一些,另外还有一台DELL   M4010  这个机器没有9成新,因为这个壳子有裂开,就左上角A B壳有点裂开,左边的屏轴盖丢了找不到,这个机器便宜出,配置是:14寸 2G集显  P340的CPU  500G  别的一切完好风扇改了常转是我自己改的,你要不喜欢可以改回来因为这个机器没有问题是我自己看到很多人说北桥爱虚焊所以自己改上去的,但是现在完全不需要改,以上两台机器,一台独显的 一台集显的  集显的价格便宜 如果你有意 你可以Q我     541872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