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戴尔m5110

楼主(2014-10-11):
送修一台DELL电脑,客户说不开机也不充电,接手后通电试机,发现大电流,主板有短路,然后报价-----留机----开拆......
分析故障,应该是保护隔离有问题,拆机发现电源接口外是一块单独的小板,看图:

看到小板后判断问题应该就出在小板上,测量小板发现了问题,

发现P管4407A击穿,拆掉后测量发现后面还断路,发现输出上的电容击穿,拆掉后测量阻值正常

更换相关元件后阻值OK

装机测试无大电流,开机一路到桌面。

故障很小,细心就好,欢迎加分。

网友:
这机器大短路修得多了 小板上的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