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役一年的风枪坏了,大家帮帮我修一下吧,热度不够

楼主(2014-10-11):
忽然就犯病了,现象是开到350度明显温度不够。开机瞬时电热丝发红,然后温度退去,任你调到最大温度,也就开始热一下,然后温度下降,估计也就200左右的样子。

拆开风头没有明显烧坏的部分,电热丝开始可以烧红,说明电热丝没什么问题; 如果说温度控制坏了,但是关闭开关后吹顶端的温度探头,温度明显下降,挺灵敏的。 这种情况要怎么修?

atten 852d

补充内容 (2014-10-12 10:41):
忘了说一点,开机后设定温度350,发热丝红一下后慢慢变暗,吹出的温度明显不够,但温度显示还是350。这么看,温度检测好像也有问题。
机器拆开了,BTB6600B带散热片,直连发热丝;还有两个btb4600A不知道作甚么的。

补充内容 (2014-10-18 09:26):
可控硅换了,依旧。温度电位器测量变化均匀。用烙铁测试温度探头,温度有变化。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温度显示350,但发热丝不红呢?(只有加热的时间能烧红,保持时就按下来了)

补充内容 (2014-10-22 21:21):
发热芯到货,换上竟然还是一样! 至此,可控硅、发热芯都排除了,难道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A:
看看控制发热丝的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控制发热丝的可控硅

那是在机器里面,不是枪头的问题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在机器里面,不是枪头的问题了把

可控硅肯定在机头里,不在手柄的

网友C: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可控硅!查下型号,不行换一个吧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这一年只管用它没想过要维护他,今天拆开试试
--------
拆开了,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的可控硅,共有3个:btb6600B带散热片,连接发热丝;还有两个btb4600a不知道作甚么。
如果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D:
是不是电位开关坏啦,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E:
看看调温电位器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F:
感觉还是温度检测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位开关坏啦,导致接触不良

没修过,您说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调温电位器是不是接触不良

您说的是旋钮?

网友D:
对,是旋钮,这个是可调电阻器,有可能长期磨损,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可控硅!查下型号,不行换一个吧

换了,还是那样。
调高温度时,发热丝很快烧红,温度够了,虽然显示是高温,但发热丝却暗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是旋钮,这个是可调电阻器,有可能长期磨损,导致接触不良

测量温度电位器,旋转时变化均匀,不像有问题的。另外如果他接触不好,温度显示应该也会跟着跳吧。
现在是温度显示正常,调到多高温度就显示多高温度,只是发热丝烧热后就降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温度检测部分问题!

我现在觉得也是温度检测。但是是哪里的问题呢,如何检测?
用烙铁调到350度,贴近探头,风枪温度显示230左右,好像差不多;可是风枪调到350度,只是开始加热的时候发热丝会烧红,温度够了,显示的数字不变,但是发热丝却暗下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觉得也是温度检测。但是是哪里的问题呢,如何检测?
用烙铁调到350度,贴近探头,风枪温度显示230 ...

如果温度够了,难道是温控探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温度够了,难道是温控探头坏了

刚刚调好温度,比如350度时,发热丝会迅速烧红。温度肯定是够了,但是当发热指示灯灭了后,发热丝就暗下去了。温度肯定就不够了。

探头好像不准,因为暗下去后,温度显示不变的。 可是用烧热的烙铁测试探头,温度显示也会变化啊?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G:
换个可控硅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可控硅试试看。。。

换了,还那德行

网友:
温度探头损坏~~

网友:
换了同型号新买的发热芯,还是一样!咋回事呢?

网友H:
自己有2台852D是PIC  CPU坏了!自己用STC芯片编个程序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有2台852D是PIC  CPU坏了!自己用STC芯片编个程序就OK!!!

哇这就比较深了,要写单片机的程序?帮帮我吧,大师

网友(2014-11-11):
可控硅   调整电路   电位器

网友I:
你用螺丝刀调节一下PCB板左上角的R8旁边的可调电阻的,温度应该会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用螺丝刀调节一下PCB板左上角的R8旁边的可调电阻的,温度应该会改变

您的是一样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用螺丝刀调节一下PCB板左上角的R8旁边的可调电阻的,温度应该会改变

调整了,温度指示数据会变,不过温度调高了以后,发热丝也是红一下,然后慢慢暗下去,温度保持不住

网友:
可控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