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p41 关机变重启,IO换过,南桥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2014-10-11):
技嘉主板p41 关机变重启,IO换过,南桥加焊过了,还是一样,有谁可以分析一下那里还没弄的吗,还有那些测量点,没到量的,有电路图吗,

网友:
网卡上有个脚 叫LANWAKE 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是不是关机 的时候 。给了个信号 复位然后就重启了哈。?

种种问题要考虑到。慢慢 查询吧。

网友(2015-03-20):
我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41的也是关机变重启,在BIOS设置里关了网络唤醒就可以正常关机,可是这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如果有时BIOS掉电、恢复默认设置了,那也就关机变重启了。明天继续查LANWAKE的路线才行。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继续加油...............

网友:
刚好修到一块,调了网卡启动后解决了,没去查线路,偷下懒!!

网友:
谢谢高手的共享@!!

网友(2015-05-12):
我有个华硕的也是这样,不能关机,关机变重启,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换另一个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A:
技嘉的通病  南桥旁的822排阻坏了

网友(2015-06-14):
我也有一块,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B(2015-09-19):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通病  南桥旁的822排阻坏了

连接什么信号的排阻

.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什么信号的排阻

不记得的  你搜下论坛 有个帖子就是说这个通病的  :”关机变重启“ 我已经修过两片技嘉了 一片G31一片G41 都是坏同一个地方 把排阻换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