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260上电无复位,再到不过内存修复过程,首发技术贴,还望高手拍砖时手下留情

楼主(2014-10-11):
首先让主角亮一下相(MS-7260 VER:1.0) 这个板子呢是之前给客户换板留下的,,现在冬天比较闲,拿出来研究一下,该板是NV单桥+AMD CPU架构,修这个板之前特意把NV时序这一节录像看了一下,刚好就是讲NV单桥加AMD的时序,根据时序,复位信号发出的条件是南桥收到总线电压好信号(HT_VLD),测总线电压VCC1_2HT没有电压 测Q19 D极有3.3V电压,G极无开启电压,该电压由V星MS-6G专用芯片27脚发出,27发出该信号的条件是什么(视频里没有这个内容),此处没有了头绪,上论坛搜了一下,没找到这块芯片的资料,百度也没有,我修东西有个习惯,没有头绪了 我就先放那里,灵感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那就放哪里等灵感吧,先做其他事,此处省略,
虽然手上暂时放下了,可是心里面却放不下,把时序现再仔细看一下,总线供电在标准时序里是受控于cpu电压好信号(CPU_vld),CPU供电是出来了的先量过的,哪就先查一下CPU_VLD信号,打开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ISL6566 查PGOOD出来后叫VRM_GD
有3伏多,追查VRM_GD信号,到了专用芯片的第5 脚,当用万用表去测第5脚的时候跑码了,用放大镜看,該脚没焊上,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挑起来的,焊上后,跑码到D3D4,满心欢喜的装上内存条,显卡,接上显示器,上电挡在D4,D5过不去,又上中文检测卡,提示是内存不过,测1.8主供电,0.9内存负载供电常,清内存槽无果,换一个内存槽,还是不行,上假负载打值,没有发现问题,放一边,静一下再来
重新装好内存,再开一路跑码过去,好了,真的好了,但刚才为什么不行呢,想了下,该板有四个内存插槽,可能是有些行,有些不行,于是换另外的插槽看一下,最后确定是两个橙色的可以,两个绿色的不行,有两个可以用如果正常维修,到此就已经可以结束了,
但是谁叫我是小白呢,小白不把问题搞清就永远是小白,再上打值卡,仔细检查,最后发现了 问题所在,226脚对地无穷大,查图该脚直接进了CPU,翻过线路板很快就找到了断线处,到此维修结束
看贴容易,发贴不易,还望各位看客赏点分,谢谢,

网友:
V星的主板没图纸  真心不好修

网友A:
V星MS-6G专用芯片在这里应该也是管理主板开机触发上电的,Q19 D极有3.3V电压,G极无开启电压这里也可以更换此芯片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MS-6G专用芯片在这里应该也是管理主板开机触发上电的,Q19 D极有3.3V电压,G极无开启电压这里也可以更 ...

关键是这芯片资料都不好找,更别说找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芯片资料都不好找,更别说找芯片了。

恩,可以找个相同型号的进行代换。

网友:
不错了,V星那专用芯片,不但不好找PDF,就要找那芯片也难,找到是能用的都少。

网友C:
兄弟也舍得把主板的图纸上传给大家一下,谢谢了!!!

网友:
新手能修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也舍得把主板的图纸上传给大家一下,谢谢了!!!

好像论坛有,我也是在论坛下的,就不发上来浪费资源了,你找一下看,要的话把邮箱发给我,我给你发过来

网友D:
第5脚被撬起,是不是同行故意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5脚被撬起,是不是同行故意搞的啊

有可能吧,这里第5脚被翘起相当于悬空状态无法接受到CPU供电芯片ISL6566 35脚发送的VRM GD信号,所以主板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第5脚被撬起,是不是同行故意搞的啊

有可能呀

网友:
取经了,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分析下

网友:
V星的板子出了问题就有点难修 嘿嘿

网友:
电压好信号正常情况是不是都维持在高电平?

网友:
怎么一点不像新手啊 ,我学两个月了,感觉除了测供电 时钟 复位 啥也不会,你在哪里学的?讯维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