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in2020mb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10-11):
机器挺新的,插上电源,屏幕有显示,但显示一分钟不到就灭了,再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要把电源线拔掉再插上去,才可以再次开机,开机后又亮一分钟不到又灭,,灭掉后无任何指示灯,不知道哪里问题,求助
戴尔

网友:
指示灯有变化吗

网友:
电源供电肯定不正常!

网友:
供电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
通上电屏幕亮了后倒数3 2 1 黑
检查电源板 灯管

网友:
电源输出部分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板

网友:
拆机 好像 电容怀孕了
先查查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