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平板Micro USB接口 充电尾插焊接技巧

楼主(2014-10-11):
朋友自用的联想S6000平板,今天拿到我这里说充不进去电,从接口处向内侧观察发现 ,里面插针已经断裂。

拆机后,该Micro USB接口 为5P的,因第一次拆卸,准备先把两边的4个外壳铁脚的焊锡取下再却5针的焊锡

结果取外壳4个脚的时候,拉力过大,直接把5针的焊盘都给扯掉了

所以求助大家,有没有Micro USB接口 充电尾插5P的电路图,或者5个脚的定义说明?

大家有没有这个范畴的业务,你们是怎么更换Micro USB接口 充电尾插的

网友:
不上锡是最头痛的事

网友:
我觉得 外壳的4个铁脚固定  还有本身的5针连接,  这个拆卸的时候真难呀 有技巧吗

网友:
根据下面的定义对接口进行一一对号入座就可以啦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哪位大侠 可以传授一下 焊接接口的技巧呀

网友:
楼主是用电烙铁吗?用风枪会容易些。

网友:
是用的烙铁, 接口旁边有个小的QFN封装的芯片,所以没有用风枪。
明天上图,难道就没有朋友可以无私的共享一下吗

网友A:
我的经验共享你吧,修手机一定要买把司登利2010的恒温风枪,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风枪可以焊接CPU、塑胶件等主板上任何器件,不会损坏真身,像焊接你手中的USB接口,不是像你那样玩的,你那样做肯定会废的,如果用一般的风枪就算把USB吹下来了,里面的塑料也融化了,手机和平板的USB从左到右顺序信号是:GND、INT中断、DP、DM、VBUS,看他平板支不支持OTG,如果支持,中断INT就要单独飞线,如果不支持就和GND连接起来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共享你吧,修手机一定要买把司登利2010的恒温风枪,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风枪可以焊接CPU、塑胶件等 ...

呵呵,谢谢朋友的热心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口的时候先加焊锡然后再用风枪把他吹下来 焊接的时候要用尖头的老铁

我平时都用刀型烙铁头,幸亏备的有尖头,刀型焊接老连锡,空间太小了

网友:
先把坏的尾插用热风枪吹掉,然后把新尾插上锡 用热风枪加热电路板上至焊锡发亮,然后轻轻放上去就ok了

网友:
多多的练习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
一样的,还有手机耳机接口的焊接,感觉用风枪,塑料都会熔掉,用烙铁也困难吧?

网友:
栏机器,不值得修

网友C:
很简单的,如果你换过笔记本的内存槽,这些都是毛毛雨,   先在除固定脚以外的焊点上刷点助焊膏,准备把维修用的手术刀,用任何烙铁都可以,焊一个脚就把刀尖从焊点与引脚中间放一下,同样的方法搞定其他的。固定脚,有吸锡器的上他,没有的用吸锡带,上面说的是固定脚插到主板里面的。贴在主板上的,也是用手术刀搞定

网友:
我修过几台 七彩虹的平板,接口坏,除了固定脚位的还在,其它的数据线焊盘全掉了,,刚开始研究了半天,没有好办法,后来就找个放大镜固定在合适位置,新接口渡好锡,剩下的飞线,全在放大镜下完全,掌握了方法,好像也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如果你换过笔记本的内存槽,这些都是毛毛雨,   先在除固定脚以外的焊点上刷点助焊膏,准备把维 ...

这个方法好呀

网友:
这个是有难度

网友:
图呢,一知半解

网友:
多联练习 时间出真知

网友:
拆的时候用风枪,风枪不要对着有塑料的地方吹,在接口铁壳上往复吹,感觉铁壳松动了就转圈吹,转圈的时候吧数据线哪里带上,看到数据线焊锡化了用镊子直接拿掉,装的时候吹固定铁壳的几个点,焊锡化了把接口放上去接着吹,摆正位置压到位,数据线用尖烙铁焊接,接口放点助焊剂。

网友:
感谢分享不错的辅导手册

网友:
学习中   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这个不要什么技巧吧,,旧的拆掉用疯抢,没有风枪用烙铁,多上锡,堆满直接搞掉,反正也不要了,
那种焊盘坏的 找个放大镜,旁边肯定有电容或电感过来的,直接飞线到焊盘的脱线处,对好位置,用新的USB口压好补好的线 ,烙铁上锡焊上,旁边的壳子直接多上锡固定好

网友:
好好学习,我也维修下

网友:
凡是这样的接口一旦坏了,焊盘基本上都有掉的!烙铁拆伤板子,建议用风枪多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