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梦想系统论坛(重装系统输出错误文件A:\GHOSTERR.TXT 原因)

楼主(2014-10-11):
一、输出错误文件A:\GHOSTERR.TXT ,而是ghost在恢复时产生了错误而要自动将错误报告文件保存到这个位置: A:\ 现在都没有软驱了,没有A盘了,当然会显示输出GHOSTERR.TXT错误。 也就是说实际上引起错误的并不是GHOSTERR.TXT这个文件,而是GHOST恢复过程出现错误引起的。

一般出现A:\GHOSTERR.TXT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下载下来的iso是否完整一致 如果是iso的问题,那么就别指望成功了,网上下载的系统文件【一定要】校验一下MD5值
2、刻碟速度是否过于高速 有的人贪省力,用高速刻录,当然容易导致读盘失败,没法子,得重新做盘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多试几次也有希望
3、你的光驱读盘是否有问题 如果光驱本身读盘就有问题,那么就只好换一个光驱来装了。
4、你的光盘是否有划痕或存在质量问题 怎么处理不用说了吧?换光盘
5、你安装恢复前是否格式化了C盘 如果要格式化c盘的话,不要用快速格式化,要用正常的格式化
6、内存存在不兼容问题 这个可能性很小,但隐蔽得很,在运行Windows系统时没有任何兼容问题,但在安装系统时却表现出来文件无法复制等问题,但明明系统文件是正常的哦!是如果你找不到其他原因,也不要排除哦,你可以把内存条换一个槽,或者取下其中的一条,或者擦金手指
7、电源或者说供电负载能力下降所致 克隆系统是一个强制的、严格的写入的过程,电源负载能力下降在系统运行时没有表现出来,在GHOST时,工作严密,稍有错误,GHOST恢复工具即停止
8、目标磁盘有错误(或者有坏道)或硬盘的分区引导有问题 需要解决硬盘问题,可以尝试用PTD修复硬盘分区的引导,或者用DM对硬盘重新分区并格式化
9、超频:因为超频不稳定导致的恢复失败
10、在前系统中是否用过冰点或者还原精灵,如果用过这两个东西其中任意一个话,都要把盘格一次,才能装进去;如果是品牌电脑,应该注意硬盘保护系统在起作用,如:联想的慧盾
11、Ghost工具与GHO镜像版本不符: Ghost镜像文件是高版本,Ghost是低版本会报错,解决方法换个高版本Ghost就能解决 一个完整的硬件系统由许多部件组成,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某个关键部件品质不稳定,则整机就运行不稳定.在这样的系统里运行Ghost,自然会出错. 按【网友】的经验,首先应该怀疑内存,应更换内存试试.需要排除双条内存的兼容性问题,可以只安装其中一条内存尝试。 【提醒: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重装系统时出现文件无法复制,也可能是内存兼容性的原因。内存的兼容性不是说系统运行正常就没有问题。】 .其次,检查主板,硬盘(及其数据线),再留意一下CPU的发热量是否正常
其它问题--- 二、如果你电脑原来的系统是Vista或者Windows7,自己想改XP,则需要对BIOS进行设置
1、把硬盘模式更改一下,由achi变成IDE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