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引导一下菜鸟,海尔W66本本EC坏了,不知道哪里 ...
大神进来引导一下菜鸟,海尔W66本本EC坏了,不知道哪里有这个芯片卖,知道的来啊

楼主(2014-10-11):
EC短路,但是找不到买家,话说我刚入门的,没什么经验,型号:NT611G,知道的大神不妨告知,或者有代换的。指点一二,勿喷哈
芯片

网友:
芯片淘宝大把

网友:
我这有这个主板,还能偶而开机,卖你?免得买EC了,又能整个料板

网友:
万能的淘宝呀

网友:
找不到卖家??淘宝找信誉高的 卖家找找吧 EC替换的少
最维修还是备货吧

网友:
一般都是上淘宝的,要不就是找料板了

网友:
看清EC 上面的型号。。或者 图纸上的
淘宝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