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硬盘安装器.一键GHOST安装系统重启GURB现象处理

楼主(2014-10-11):
用硬盘安装器 重装系统 导入一切正常
重启 出现如图

http://imga1.haotui.com/userdirs/f/7/mxxitong/attachments/month_1410/1410102251057eca460f75c482.jpg到这一步GHOST还没有导入镜像 现在只能重启进入原系统
出现这个是为什么呢
可以确定你的MBR(硬盘主引导程序,在硬盘的第一个盘区之内,windows用来引导操作系统,)之前被GRUB这个程序修改了.grub是多系统引导程序,一般用于引导linux,当然其它的如BSD,windows,MACX等系统都可以引导的,由于GHOST镜相还原不了MBR,所以不能开机进入windows.现在给你两个解决方案
.1,你gurb>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内容:rootnoverify (hd0,0)chainloader +1如果你的XP是在C盘,那么应该就可以启动windows
.进入windows后你可以想办法还原MBR,这里我推荐一个软件:diskGenius[原名:diskman],进入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MBR,这样就可以继续重装了
(转自 梦想系统重装论坛

网友:
谢谢   看下以后备用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硬盘重新分区搞定。

网友:
重新分区 或者重建 MBR 简单的基本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