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45键盘连键

楼主(2014-10-11):
一开始是不亮刷完BIOS 亮机!插上键盘连键! 键盘 I/O  南桥都换了 接口边上的电容也换了!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外接键盘可以用?该机器有无换过屏,如果没有看下键盘空白键下面防水标有无变色,如果有换键盘吧

网友:
会不会 你刷的那个BIOS有问题呢

网友:
用外接键盘或者买一个新的

网友:
重新换个BIOS刷。

网友:
键盘是不是坏的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

网友:
外接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谢谢!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