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真坑爹

楼主(2014-10-11):
昨天接修一台v460不加电  按开关没反应 这型号机器以前修过都是ec  bios的问题刷完就好 于是就拆机 刷完了开机了心里这个美呀又有钱赚了 哈哈  装机一看不显示电流1.3左右这下坏了又得拆呀  我手里有桥的bios就也刷了这下不着急装了就在外面点吧接线接vga口开关开机哈哈这下显示了 接下来奇怪的问题来了进bios重启就不显示了电流剩0.9左右 断电后再开还能进系统点关机黑屏后不断电风扇一直转 bios我又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  这个板子换过桥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那位修过这问题呀 给个提醒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风扇狂转一般是程序不对引起的吧

网友:
电脑点亮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吗?若全部正常,还是BIOS问题。

网友:
集显电压出来没?

网友:
RCT电路不良? 有这可能吗

网友:
V460 跟B460 是一样的,BIOS容易坏

网友:
这机bios容易坏

网友:
这还是BIOS的问题,多下几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放了一下电又可以显,如果这样,应该是BIOS问题多点

网友:
果断再杀个BIOS

网友:
BIOS还是没有对上号,继续刷,直到刷好

网友:
应该再换BIOS刷刷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呵呵

网友:
v460  和 b460 而已通用的      你可以试一下

B460淘宝卖家发的bios 好的!.zip

1.98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6469-1-1.html这个帖子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正需要 下载来试试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两个BIOS对不上号,刷原装好的

网友:
BIOS那片子得换一换!再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