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电流上到1.2,无内存复位怎么下手

楼主(2014-10-11):
  一台联想B460大短路,铁壳MOS管短路,换了MOS管后0.6掉电,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后,跑到1.2不动了,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量到内存复位DDR3_DRAMRST#_R  0.23V,这个电压应该是1.5,复位信号是CPU发出来的,换过CPU,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了,PCLRST已经出来了,有哪位大师修过

网友A:
换一个CPU试试,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奇。呵呵。

网友:
铁壳MOS管短路的机器,一般CPU也烧坏了。既然复位信号是CPU发出来的,那就查有关针脚看到底发了没有?注意一点就是CPU供电一定要正常,不可缺相供电。

网友:
铁壳被击穿的话,cpu有可能会坏的的,换个CPU试一下吧

网友:
BIOS排除没,,,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的也是一样的故障,修好告诉我啊

网友:
还多个CPU看下    我之前有修过这样的   换CPU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CPU试试,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奇。呵呵。

人家说换过CPU

网友:
CPU发出内存复位后,后面还有电路你没有查吗Q49这个管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上拉电阻,然后断线法, 看是那边拉底了

网友(2014-11-10):
我也有个G505不出内存复位的   死活整不出来

网友(2016-08-15):
跑线路 DRMRST,, 断开 看是那里拉低了

网友:
有可能的话, 加焊 南桥或者换掉

网友:
重点查你焊接的芯片有无漏锡的脚,全都饱满焊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