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LA-6751P 单槽显卡216-0774207

楼主(2014-10-11):
G470 LA-6751P 单槽显卡216-0774207

G470 LA-6751P 单槽显卡216-0774207.zip

网友:
这个 BIOS  是单独一个独立显卡的吗    没使用 集成显卡的吧?

网友(2020-08-17):
板号 显卡型号 单槽都一一对应 我原机除不识别独显外 其它一切正常 刷了楼主的BIOS后点不亮机器 电流只能到0.33

网友:
确认楼主BIOS是好的  是我BIOS芯片坏了造成刷了楼主BIOS电流不上去

网友(2021-01-02):
这个是南桥BIOS还是EC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