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jr不触发,无PM-RSMRST

楼主(2014-10-11):
客户反映是在另外一家升级BIOS,刷不触发的。机子拆开,心想是不是上家没刷对头,一口气刷了5个,结局一样。现在按时序查吧,查IO供点,复位,晶振,67脚也收到SUSPWRGD,120脚ACIN也有,112脚的PM-RSMRST不出来,又去查RSMRST到南桥断线没,也没有断线。查到桥晶振有端有电压,有端没有。再打阻值,结果有端直接短路的,心想勒哈换过桥可能好了,换之还是一个鸟样,桥晶振正常了,RSMRST还是不出来。IO也换了还是一样。机子肯定被上家动手脚了,修了两天了,还是没找到问题,大神们给点思路,那里还会引起PM_RSMRST不出来呢?

网友:
静静等待结果。。。。。。。。。。。。。。。。。。。。。

网友:
这个信号有的机子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
这机子和K42JR差不多吧,应该是待机状态就有这个信号哦

网友:
EC_LID#为高电平吗?

网友A:
有个k43sv 有这样的案例

网友:
客户说的话也只能随便听听。。。上家给刷坏了他就这么好说话?不用找人负责搞好?很多时候找不到思路就是听信了客户的胡说八道!

网友:
华硕的一些机器喜欢坏排阻的,属通病系列,故障就是不触发

网友:
asus爱坏小电阻之类的

网友:
仔细查查看

网友:
查下LID信号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实在不行按饼哥说的上电步骤来查,不管动不动手脚,都不怕

网友(2014-12-03):
遇到一个 一样问题的  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BIOS没找对!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 了吗?我有台一样的现象的呢,能提供点线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k43sv 有这样的案例

兄弟,最后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刷个BIOS 可能会好

网友(2015-01-04):
自动开机 可以用吗

网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到了 RSMRST没出

网友:
你的RSMRST#是短路还是不短路 短 找是不是上家用0欧的电阻接地吗 如果不短 查VCCSUS3_3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