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上MOS管老在导通状态求解

楼主(2014-10-11):
CPU供电芯片上MOS管老在导通状态。拆下来MOS管和芯片还是一样除了板子问题还有别的哪里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情况。

网友:
这个电脑正常开机键不行。我现在在EC上面开。插上CPU供电。电源都不转,把12v_MOS电压断开。可以转.现在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会导通,除板子内部导通外

网友:
楼主你提的问题就不准确!分析你的意思应是CPU供电上MOS管已击穿短路了。

网友:
应是CPU供电MOS上管已击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