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卡系统启动画面

楼主(2014-10-11):
联想V470c 拿过来的时候是大短路,换铁壳子后,能亮机了,现在是进不了系统,卡系统启动画面,改硬盘模式也没用,会是什么问题,BIOS么

补充内容 (2014-10-12 20:23):
已解决,就是CPU也挂了

网友:
换CPU供电电容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遇到过没啊

网友:
换个U试亦下

网友A:
铁壳MOS管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
换我的CPU的时候,掉电了,后面状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MOS管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刚刚把3对铁壳MOS管都换了,没戏,等明天定的CPU供电芯片到了,换上去再看看

网友:
CPU挂了,换U就VB

网友:
倒是换了个CPU,不过掉电了,后面把管又换了次,状况一样了

网友:
试过,换电容吧

网友:
V470,B470一样的通病,铁管坏CPU也就差不多再见了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CPU老是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