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cpu 电压?

楼主(2014-10-11):
如题,机器进液,现在修得有显了,但测量cpu电压有1.7V左右,cpu发热正常,是四代i系列 cpu,大家修机时有测量这个电压不?麻烦告知下,我觉得这电压太不正常.谢谢了.

网友A:
你抓一下 各相供电的G极波形看一下 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抓一下 各相供电的G极波形看一下 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朋友,麻烦看看,感觉波形算正常吧,可能幅度不太正常 ,不上 cpu电压也是那么高,现在怀疑 cpu有问题,得想办法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麻烦看看,感觉波形算正常吧,可能幅度不太正常 ,不上 cpu电压也是那么高,现在怀疑 cpu有问题,得想办 ...

每一相的波形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相的波形都是一样的吗

是的,刚去找了台G510,测了下,电压差不多,也是1.7几v,这应该算正常吧,真搞不懂了.谢谢了....刚用户来电话,马上要去外地了,先装起测试吧,不然一分钱都收不到了....

网友:
楼主 有没有备份BIOS 啊 急用!

网友:
几代的U了,确定电压那么高?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备份BIOS   我有台机器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没有备份BIOS   我有台机器不触发

当时 没有备份呢,不好意思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