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72C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10-11):
昨天结了个惠普Q72C的机子,进系统就黑屏,来的时候是XP,做了WIN7还是一样,过了进系统的滚动条就黑,高手们谁碰到过怎么解决的呀,是BIOS的问题吗??手里还有块这样的板子,故障一样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CPU?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CPU也不行,开始机器进系统黑屏,外接也黑,做显卡外接不黑,内屏显示,可背光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