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神求助!显示器换高压板后只亮屏,其他均无显示。

楼主(2014-10-11):
高人留步,本人是新手。问题是这样,开始是显示器整个左半屏幕发黑,咨询维修的,说是灯管坏了,于是自己更换了灯管,但是问题依旧,后料想是高压板的问题,自己换了高压板,但是问题出现了,装机前测试灯管正常发光,测试的时候是连接的驱动线,但是全部组装上后插上电源屏幕直接就亮起,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等等全部无效,请问是什么问题,特来论坛求助,本人新手,请勿喷。下面的图是我测试灯管的图,全部组装上后还是这个情况,插上电源就亮屏。

装上后和最后一张图一样,只亮屏,而且是插上电源就亮屏,谢谢大家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把驱动板按键板的线全拔了!通电还会自动亮吗?

网友:
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你好  我也在想是不是线接错了  但是我看了下  就只有高压板到驱动板的线和连接显示屏的排线   我想问下灯管测试的时候是不是驱动线要连起?  亮起是不是说驱动线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没有接对啊

你好  我也在想是不是线接错了  但是我看了下  就只有高压板到驱动板的线和连接显示屏的排线   我想问下灯管测试的时候是不是驱动线要连起?  亮起是不是说驱动线是对的?

网友:
电源一体板是换的原装的吗? 还是代用的? 如果代用的 是不是ADJ信号接到了开关信号上了啊  另外不插屏线会白屏

网友:
你的开关机还受控制吗?怎么感觉是你接错了线,你把驱动板拔掉还亮灯吗?还亮灯的话,你的要检查你的高压板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调节和开启脚接反了,开启变成了亮度调节,调节变成了开启,你看下是不是

网友:
你换的高压板跟原机是一样的吗?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大家没有必要回答  不谢

网友:
楼主显示白屏,说明 灯管,高压条都是好的,问题是屏幕一般黑,一般正常,先换个万能驱动板试试,如果还没变化,接着就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接上啊 灯管亮说明接收到驱动板开启信号了 正常的

网友:
ON/OFF线接对了吗
按一下开关受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