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F-560R打印机打印卡纸问题

楼主(2014-10-11):
每次打印,此处必然卡纸,而且比较严重,几乎是碎纸哦,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定影组件问题多

网友:
进纸卡纸肯定不是定影的问题,应该是这个纸盒前部分故障,那部分可以换的

网友:
进纸通道检查下 看看传感器杆有断没

网友:
上午去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原来我也有一台,机器连续打一热就多张进纸,1200元出手了。而且前面出纸的卡纸机率高,后面出纸还行吧。

网友:
看看分页片和传感器

网友:
卡那里没说。怎告你呀

网友:
三星 4200 560  施乐3119 都一样的机器,检查搓纸轮 分页器

网友(2014-11-13):
搓纸轮磨损,不会碎纸的,拆开来看看是否有异物,或检查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