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英特尔独显风扇狂赚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0-11):
附上图纸,各位亲有没有碰见过的 有的说是温控管断开就可以了  不知道哪个是温控管 图纸上也没有搜到,哪位高手给看一下 BIOS刷过了 显卡做过

HP_COMPAQ_PRESARIO_CQ42_-_QUANTA_AX1_-_REV_1A (1).pdf

网友:
不拆机  换一个电阻和一个三级管  试试  不行 直接拆U6

网友:
版主正解啊,上次去掉那个3级管不行,直接去掉温控就ok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用测温软件测一下温度看到底是真的高温吗?若不是可解除温控管控制。

网友:
这机器真衰啊